水冷四冲程柴油机有点烧机油

楼主(2015-03-10):
我是每天给它加一点。。。# ~4 Z% t4 l6 q& R
这是哪里坏了呢

网友:
一个是缸套磨损,再一个是气门导杆与套磨损了,

网友(点评):
最近一直在默默的拜读大侠的帖子,去年跟一个小鼻子学了几个月,真是佩服的不行。今年看了大侠的文章,更是要加倍的努力

网友:
缸套和活塞环磨损。

网友:
冒蓝烟吗?烟里有机油味?

网友(点评):
到冒烟的时候,就烧的比较厉害了,少量烧机油,是不冒烟的,看不出来,

网友(点评):
少量烧机油就是机油在油道系统里流动、润滑时候蒸发了,不足为奇。

网友(点评):
还有一些是外接管接头漏油。

网友(点评):
998前辈说的很对。少量烧机油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拆开检查下活塞环和缸套,缸套如果磨损不大的话,一般更换活塞环就行了

网友:
轻微烧机油只换活塞环和气门油封即可,  严重才考虑缸套活塞环等

网友:
看下曲轴箱通风系统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