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活怎么做啊 掉面要对称 铣床加工

楼主(2015-03-10):
  图片三的 位置 在左右两面位置要一样  怎么搞啊    单件生产

外圆110
厚度50
缺口深度一面15mm  一面10mm

网友:
另外加一基准块,翻面校准

网友A:
数控铣精度不够?

网友:
如果上面没有孔的话可以加工一面的形腔后在方形孔的位置镗两个定位孔,翻面加工时先在胎具上镗两个与工具上的定位孔相同的孔,插入直销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控铣精度不够?

这涉及到曲面编程,4500元招来的操作工难指望,送到螺旋桨生产厂家感觉他们会应对

楼主:
这东西在我们这,人家划线做的,我一开始也是想底下做基座,人家说种类多,做基座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