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Solid Edge二维制图,正版是免费的

楼主(2015-03-10):
浅谈Solid Edge的纯二维制图功能
贾仲文

1
概述
Solid Edge是一款优秀的设计软件。在一般人的眼中,它是一款基于Windows平台的三维设计软件。它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与NX的最佳互操作性、与Office软件的操作相似性,以及专业模块如钣金方面。
但是,其实Solid Edge也是一款优秀的出图软件,即使不用到任何三维建模,用Solid Edge进行纯二维图纸设计也比世面上的大部分CAD来得软件方便。
2 许可
与大部分常见的二维CAD不同,Solid Edge的二维模块对于用户来所,基本是免费的。它在西门子工业软件里的模块号是SE352。它的许可费用是零。如果需要西门子的售后服务,也可以以非常便宜的价格购买维护。
购买维护后,可以另外获得二次开发、查看与批注、与PDM的集成等功能。
3 申请与下载
如果需要Solid Edge二维软件,可以到西门子官网上填写一个申请表格,然后直接下载安装,申请路径是:
4 软硬件需求
硬件需求:2G内存(建议8G),显示分辨率1280x1024以上,4.3G剩余硬盘空间
软件需求:Window7/8 专业版, 64位系统
5 纯粹的Windows软件
与大部分二维CAD不同,Solid Edge是一个纯Windows软件。这意味着Solid Edge使用标准的Windows字体,就像Office软件一样。
Solid Edge的所有命令都是标准的Windows命令,而不是行命令。行命令是DOS时代的遗留物,执行效率没有Windows 高。
Solid Edge的打印采用标准的Windows打印机,所见即所得。不需要配置绘图仪,更不需要在打印设置中配置线宽,在Solid Edge中画的线是多粗,打印出来就是多粗。打印比例直接采用1:1就可以了。
6 参数化
Solid Edge中,既可以像传统的二维CAD那样进行非参数化设计,也可以在二维CAD中进行参数化设计。在Solid Edge中,我们可以打开“保持关系”开关。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要修改尺寸,而不修改拓扑关系,只要直接修改尺寸就可以了。
在传统的CAD中,如果修改尺寸的值,图形外形是不会发生改变的,这对许多二维设计师来说,这是一场噩梦。
7 模型空间和图纸空间
与大部分二维CAD一样,Solid Edge二维提供纯二维环境下的模型空间和图纸空间功能。用户可以在模型空间下1:1按照真实的尺寸绘图,而后缩小比例后将模型放置到图纸空间中,打印的时侯,直接按照1:1打印就可以了。
8 图层
与大部分二维CAD一样,Solid Edge二维提供图层的概念。用户可以隐藏层或显示层。
9 原理图的绘制
Solid Edge中,可以方便地绘制原理图。其功能相当于Microsoft Visio。在Solid Edge中已预配置了多种元件,包括机械元件、管道元件以及电气元件,用户也可以自定义自己的元件库。
在原理图中拖动元件时,连接元件的连线会跟着一起动,保持关系。这一点要比大部分CAD软件强。
Solid Edge中还能自动出元件列表清单。
10 目标搜寻功能
目标搜寻功能是Solid Edge的特有功能。用户可以实现制定好目标,例如某个封闭区域的面积是多少,然后Solid Edge会自动修改某些变量,进行迭代计算,算出变量的最优值是多少。
这种自动优化功能完全超越了一般CAD的功能。
11符合中国国家标准(GB
Solid Edge中,预先定义了多种标注样式,包括ANSIISO等,当然也包括中国国家标准GB
GB的内容包括线宽、字体、视图标注、尺寸、形位公差等。
12Solid Edge二维中进行二次开发
就像在Solid Edge三维中一样,可以在Solid Edge二维中进行二次开发。采用任何一种面向对象的开发工具,例如VBC++ C#都可以。开发像Office一样简单。
需要注意的是,免费的Solid Edge二维是不支持API的,用户需要花少量的费用,用来购买Solid Edge二维的维护,才能运行API
13 Solid Edge的二三维一体化
Solid Edge的二维采用与三维完全一致的界面。都是类似Office 2010的界面。熟悉了二维操作之后迁移到三维建模完全没有难度。用户甚至可以直接将二维的直接“复制”-“粘贴”到三维建模的草图中去。
14 与标准版的Solid Edge二维的区别
Solid Edge纯二维制图中,精简了Solid Edge二维的三维投影视图的相关命令,例如插入三维模型、更新模型视图、剖视图、零件明细表等功能。
如果是在标准版的Solid Edge中生成的图纸,上述元素依然可以查看,但不可以编辑。
15SolidWorks二维的区别
SolidWorks公司有一个免费的二维产品DraftSight,这个产品是AutoCAD的仿制品,在操作习惯上与SolidWorks完全没有关系。
Solid Edge的二维和三维是一个产品,是二三维一体化的产品,可以让用户平滑地从二维设计过渡到三维设计。
16 AutoCAD二维的区别
Solid Edge的二维是完全的Windows软件,具有参数化功能,有高级的目标搜寻优化功能,并且能够方便地过渡到三维设计。

网友A:
DraftSight的特点:

1、免费创建、修改、查看dwg文件。
2、菜单和工具栏十分的类似。
3、同时支持DXF文件。
4、带有大部分绘图工具。
5、自带鼠标手势功能。
6、在文件菜单中可以把设计图纸输出成bmp、emf、jpg、pdf、png、sld、svg、eps、tif、stl等图片格式,从而方便保存和打印。
7、允许你插入超链接、参考图。
8、丰富的功能支持,在各个菜单中能够看到非常多有用的工具。
9、DraftSight/SolidWorks Enterprise PDM 集成 – 可以在 SolidWorks EPM 内从DraftSight 用户界面访问 DWG 文件,并将2D利用到设计流程中。
10、达索的二维免费软件DraftSight的复制草图到SolidWorks——你可以在SolidWorks草图中复制线段到DraftSight。

网友:
Solid Edge 2D Draft
SolidWorks DraftSight
创建、修改、查看dwg
支持
支持
Dxf文件支持
支持
支持
创建、修改、查看三维CAD的图纸
支持Solid Edge Dft图纸
不支持SolidWorks Slddrw图纸
针对64位Windows优化
支持
支持Windows、Mac和Linux
菜单和工具栏样式
与Solid Edge一致
与Solid Works完全不同
绘图工具
免费
需要付费升级到专业版后才能使用
鼠标手势
16个手势
8个手势
打印预览
所见即所得
需要配置打印机
另存为图片格式
bmp,dgn,emf,igs,jpg,pdf,sev,tif
bmp,emf,eps,jpg,png,sld,stl,svg,tif,wmf
插入超链接、参考图
支持
支持
PDM集成
支持Solid Edge SP
支持SolidWorks EPDM
草图复制
支持线段、尺寸、标注
只支持线段
参数化设计
支持
不支持
原理图绘制
支持
不支持
目标搜寻
支持
不支持
预置GB标准
支持
不支持
二次开发
Micosoft Visual Studio
不支持
二三维一体化
支持
不支持

网友(点评):
你这是造谣,DraftSight照样有免费版可供个人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aftSight的特点:
1、免费创建、修改、查看dwg文件。
2、菜单和工具栏十分的类似。

楼上提到了另一款2维免费CAD软件。要选用哪款呢?
小编列了一个功能对比表格,供大家选择软件时参考:

Solid Edge 2D Draft
SolidWorks DraftSight
创建、修改、查看dwg
支持
支持
Dxf文件支持
支持
支持
创建、修改、查看三维CAD的图纸
支持Solid Edge Dft图纸
不支持SolidWorks Slddrw图纸
针对64Windows优化
支持
支持WindowsMacLinux,没有针对Windows优化
菜单和工具栏样式
Solid Edge一致
SolidWorks完全不同
绘图工具
免费
需要付费升级到专业版后才能使用
鼠标手势
16个手势
8个手势
打印预览
所见即所得
需要配置打印机
另存为图片格式
bmp,dgn,emf,igs,jpg,pdf,sev,tif
bmp,emf,eps,jpg,png,sld,stl,svg,tif,wmf
插入超链接、参考图
支持
支持
PDM集成
支持Solid Edge SP
支持SolidWorks EPDM
草图复制
支持线段、尺寸、标注
只支持线段
参数化设计
支持
不支持
原理图绘制
支持
不支持
目标搜寻
支持
不支持
预置GB标准
支持
不支持
二次开发
Micosoft Visual Studio
不支持
二三维一体化
支持
不支持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支持工程图,工程图是从模型图投影过来的,就应该与模型图关联,你做过设计没

网友:
有了SE就占座了。

网友:
电脑配置要求较高,老板舍不得更新啊。

网友:
你的计算机不会连2G内存也没有吧?运行个二维,还要什么硬件配置。就是要把操作系统重装成Win7 64bit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