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快速捕捉问题

楼主(2015-03-10):
SW2010画两条交叉的中心线为啥捕捉不到交点,快速捕捉是灰色的,求大侠指点

网友A:
进入草图绘制界面,鼠标点击绘制直线,快速捕捉呈高亮状态即可完成对中心,终点,端点等的捕捉啊。
楼主什么问题,请上图。

网友B:
你可以手动添加点

网友(点评):
这是笨方法

网友(点评):
这不是笨方法,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草图绘制界面,鼠标点击绘制直线,快速捕捉呈高亮状态即可完成对中心,终点,端点等的捕捉啊。
楼主什 ...

我这画图是捕捉两条直线或中心线的交点,但是快速捕捉是灰色的,不知道如何设置

网友(点评):
所谓交点,是由程序来识别,而不是由你的肉眼来识别,如果非要肉眼看到个交点,就得像楼上那样,添加个草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手动添加点

我是个新手,手动添加有时候不准确,一放大看根本就不是交点,如何捕捉交点挺困惑的,快速捕捉是灰色的,不可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画图是捕捉两条直线或中心线的交点,但是快速捕捉是灰色的,不知道如何设置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11c17a2c6a6667f446e39d90.html
你先看看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个新手,手动添加有时候不准确,一放大看根本就不是交点,如何捕捉交点挺困惑的,快速捕捉是灰色的, ...

上图中文字的意思能看明白吗?

网友:
帮助文件中已经写明了捕捉的几个要求

网友C:
不是由你操作者的肉眼来识别是否有交点,你在autocad中你肉眼能看到两条线段的交点吗,矢量图上是看不到点的,你在soliworks草图中能看到草图线段端点,是因为系统选项有显示草图线段端点的选项。而显示交点的选项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中文字的意思能看明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由你操作者的肉眼来识别是否有交点,你在autocad中你肉眼能看到两条线段的交点吗,矢量图上是看不到点的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画3D图要改观念了,所谓交点不是一个实体特征点,要用约束的观念来看待不同实体间的几何特征。

网友:
solidworks功能确实强大。

网友(2015-04-09):
利用捕捉工具啊,可以准确找到需要的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