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规范化的相关请教

楼主(2015-03-10):
公司不大,但为了规范化,现在我要建立图纸相关规范化的相关工作
图号唯一,命名规则等都好说,但零件的名称相关规范怎么搞?
例如两个类似零件,我叫做XX法兰,别的同事叫做XX盘,现在领导说这样不行
要统一 想知道零件的命名原则都有哪些

网友:
百度搜“零件编码原则”

网友A:
哥,别傻了。图号唯一,已经是唯一的出路了。不要管同一个零件取不同的名字什么鬼问题了。要不然,每个新工程师进公司,你是不是要先拿一份零件命名规范手册让他们背熟才上班?就一个0.01mm,老工人就叫“丝”,你是不是也要好好教教他们?好吧,你就自己先背熟,大板叫大板,基板叫基板,立板叫立板,法兰叫法兰。。。。。。。那么,侧板叫什么?

网友:
图号规则好办,每个公司都有差异。图名规则不太好弄,尤其是产品零件多的,这些可以不统一。

但类似法兰、轴承座等这些常用零件可以统一名称,这些审图的时候就可以纠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别傻了。图号唯一,已经是唯一的出路了。不要管同一个零件取不同的名字什么鬼问题了。要不然,每个新工 ...

领导的意思其实就是 ” 每个新工程师进公司,拿一份零件命名规范手册  “或者说叫其他部门的人一看就懂
编这种东西叫人郁闷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领导的意思其实就是 ” 每个新工程师进公司,拿一份零件命名规范手册  “或者说叫其他部门的人一看就懂
...

典型的外行领导内行嘛!

网友:
以图号做为名称,中文名可有可无,听一个前辈讲一台机有很多横梁,然后中文名就是横梁1、横梁2、横梁3...横梁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