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行程限位紧固螺钉断裂原因探讨

楼主(2015-03-10):
公司从日本买了台焊机,没有用到3个月,一气缸限位紧固螺钉断裂,如图:
左图是实际实物,已经把断裂的螺钉取出。右图为测绘图

使用场合:

气缸水平运动带动滚轮上下运动。限位块紧固螺钉在使用不到3月就断裂了。运动周期约3.3秒。

气缸型号:CDM2B20-25特性
气源最大供气:0.7MPa。

我自己的推算:

先计算了M4螺钉受到剪切的情况,

假设气缸出力最大值200N计算:单只螺钉受到月11.014MPa应力
考虑其弯矩的影响:
单只螺钉受到M=200N*0.02m/2=2Nm
螺钉(有效界面直径3.459mm)惯性矩I:I=pi*3.459^4*10-12/64=7.03*10^-12
则螺钉受到的应力:σ=M*3.459/2*10^-3/I=492.24 MPa

若再考虑其冲击(以最大速度0.75m/s算,动载荷因数为2.414),则其冲击作用下的应力=1188.377MPa。

照此算法,2XM4的螺钉不断裂的话,气压不能超过0.2MPa左右,但实际要求输入气压为0.4MPa。

这个结果与日本人的严谨相互冲突,我一直没有弄清楚。
还望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补充内容 (2015-6-5 14:26):
最近厂家来处理气缸尾部的缓冲器时,又把这个装上去了。结果过了不到一周,这个2颗螺钉又弯了。
我问厂家是不是设计上算的力不多,因为我按照他的最低使用压力,M4的螺钉都不能承受。厂家说,他们之前的设备都没.

网友A:
供应商方面有什么解释?

网友:
这个也买?

网友(点评):
这个是领导层的决策,我们就不掺和了。只想弄懂真正断裂的原因。

网友:
基本上是纯剪切吧,你是弯矩剪切一起考虑的么?

网友(点评):
是的,先考虑了剪切。那个力不大,考虑了弯矩,算出应力就很大了。

网友(点评):
算的跟你有一点点小差别啊,剪切应力是按F/S计算的吗? 弯矩计算是简化为悬臂梁,受一段均布载荷,是这样的吗?

网友:
固定块安装板上铣下去2mm台阶,再安装这个固定块,不要让螺钉承受冲击。
另外:固定块图纸的两个M4孔中心距最好标在左边的主视图上。

网友(点评):
这个是厂家弄好的,并且那个位置极不好装,目前一直都么有装了。 谢谢,指点标注。

网友(点评):
只能说日本也有水货、菜鸟工程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应商方面有什么解释?

没有解释

网友:
气缸限位调整螺丝看起来不太顺眼啊。我通常看到的上面一般有一块小小的优力胶当作缓冲,或者就是那种带缓冲器当限位螺丝的,或者如你上图的螺丝再在外部加缓冲器。因为,不管你剪切多大,没有缓冲器,问题很多啊。而且,你这个机构需要限位吗?楔形块上面难道还是一条斜线,不是水平线?好多地方看不明白啊。难道是中国制造?

网友(点评):
这可是正中的日本造。中国目前还没这样的设备

网友(点评):
楔形块上面难道还是一条斜线,不是水平线?

网友(点评):
这个没有验证过,但通过分析应该是是水平的。

网友(点评):
如果是水平的为什么要限位,不应该装缓冲器吗?

网友(点评):
我也在分析它用这个限位的真实意图。

网友B:
拧螺丝拧过劲了?

网友(点评):
从我们取断裂的螺钉的情况,螺钉不是过紧,恰巧还有点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拧螺丝拧过劲了?

松,是后来变“松”的吧。

另外,限位块厚只有8mm,而顶丝离固定面的高度达到20mm!!!两个M4撑得住?

自己可以做个小小的疲劳实验。估计不用几百下,这个限位块就松了,然后,M4就被弯了被剪了,然后就断了。

网友:
自已改造-下吧。

网友:
这个气路上装节流阀了没有啊,装了冲击就小了,做成L型的螺钉受力会好很多

网友(点评):
节流阀还是有的。但我算出来的静应力都很大呢。

网友(点评):
是调节出气端的节流阀,类似于调节背压

网友(2015-06-10):
大侠挺认真,不错。
分析静力时,螺钉按弯矩计算不合适,正常按受拉分析(与限位块边角支持力组成平衡力矩),大小=0.5*200N*20mm/4mm=500N计算,拉应力=500N/(3.459^2*pi*10^-6/4)=53Mpa。显然,静力是安全的,破坏主要是冲击力引起的,这个比较复杂。
如果厂家反应其它设备没有问题,说明其限位调节刚好在气缸行程末端了,速度很小,冲击力不大了,所以安全。你这里出问题刚好相反。这个限位显然是为了增力行程微调而设计的,显然是有缺陷的,但也可以通过调整避免。

网友(2017-10-19):
用防松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