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执行“T0808”后,机床XZ轴会动?

楼主(2015-03-10):
数控车,”“BEIJING-FANUC Series O-TD”系统

程序段为
“O0001;
G53 G00 X92.5;
M03 S575;
T0808;
……”

执行T0808语句之前,坐标为,
绝对坐标X92.5 Z4.9,机械坐标X92.5 Z0.0,

执行T0808语句之后,坐标为,
绝对坐标X195.174 Z135.360,机械坐标X66.0 Z-2.5,

08号刀补的形状值为X-102.674 Z-130.460,磨损值为X-26.5 Z-2.5,两者之和为X-129.174 Z-132.96

坐标平移值为X0.0 Z0.4

请教,为什么执行“T0808”后,机床XZ轴会动?XZ轴动的终点坐标受谁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以刀具移动方式执行刀补,修改参数。常用的是以坐标偏移方式执行刀补

第一次听说,不太明白,大侠能帮我解释下执行完T0808后的终点坐标是怎么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加法不对,应该是。移动后绝对坐标=移动前绝对坐标-刀补

感谢大侠,有些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以刀具移动方式执行刀补,修改参数。常用的是以坐标偏移方式执行刀补

大侠,再向您进一步请教下
1.两种方法的主要差异是什么?
2.还能记得是哪个参数吗?

网友:
很多都是跟对刀点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你在执行了T0808之后,机床就换08号刀,取用的是08号刀补。机床执行这一步程序之后,需要用之前的坐标值减掉08号的刀补值。所以就会发现前后2次的坐标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