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转子内孔的废料是如何形成的?

楼主(2015-03-10):
请各高手来谈谈各自的看法,这个转子内孔的废料是如何形成的。
最近客户投诉,我司生产的电机转子内孔夹废料,我司给出的分析结论为:由于凹模磨损变大,导致凹凸模间隙变大,产生废料,凸模带起废料,使废料掉落至模板上,料带向前移动,凸模冲载时,将废料粘附至凹模孔内。介于此情况,我司定期更换磨损的凹模,在冲制时,不定时用气枪,向模腔内吹气,将废料吹走。
(介于我司的情况,高手也可以说说自己的看法)
根据实物,请各高手,谈谈自己在实际生产工作中,对于转子连续模,常有哪些异常发生,以及可能的原因,一起交流交流。
补充:夹废料的地方,并不是特定的,槽内,内孔均有发生过,并且夹与两单片矽钢片之间。

网友:
我算是半个外行。但是连续模返废料通常优先排除几点。
①凹模有没有防返废料的锥度。
②用的冲压油是什么油,黏性如何。
③有没有通气孔或者设计顶料等防返废料机构。
④凸模有没有做相应的切削角,切削力太大的话也会加剧刃头磨损与冲裁表面光亮带。
⑤模具凸凹模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有无发生变化...

网友A:
请教一个题外话,你们这个片子叠到一起是如何保证同心的?

网友:
加气枪吹走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个题外话,你们这个片子叠到一起是如何保证同心的?

我们做的是回转模具,产品经过回转叠压的,所以同心度要求不是特别高。0.10之内。

网友:
多观察,一定有发现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冲头做镀钛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