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什么样的切刀系统可靠?

楼主(2015-03-10):
这是流水线上已经双面都贴了一层膜的板,板厚0.5,膜厚度0.1,贴好膜的板一直是流动的,两块板之间的距离1-10MM不等,现加装一个切刀系统能把板前后两边切平,求高手指点吖。谢谢! 忘了说300*300的板

网友:
以前做过瓷砖覆膜切割的,和你这情况很类似,也是一块一块的地板砖,一卷薄膜,腹膜后切开,用的是电加热丝切割的,很好用,效率很快,不知道你的是什么薄膜,能不能用电加热丝

网友A:
忘了说了,地板砖是单面覆膜的,不是上下面都覆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说了,地板砖是单面覆膜的,不是上下面都覆膜

电热丝切膜会卷吗

网友:
很细的电加热丝,一烫就断了,很快的,不会卷,但是边不是很齐,自己试验一下看看效果是不是适合自己

网友:
锯切,转速快,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