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控制直流

楼主(2015-03-10):
如何通过一个24V直流电压(PLC)控制48V直流电压!请高手指点!0 G% k% }! `7 S$ ?

网友:
不明白楼主用意,是相当于低压控制高压吗?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还是PLC有个DC24V的开关量输出,去控制一个电源电压是DC48V的开和关!?如果是这样的话用PLC侧的DC24V的开关量去控制一个线圈电压为DC24V的继电器,然后用这个继电器的触点去控制DC48V的开和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