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两端打B4中心孔,然后钻M8螺纹孔,但是中心孔破坏了,想重新钻中心孔,能保证吗

楼主(2015-03-10):
轴的两端打B4中心孔,然后一端钻M8螺纹孔,但是中心孔被破坏了,想重新扩大中心孔,能保证同轴度吗,应该怎样解决

网友:
有必要的话将M8*25的螺纹孔口的倒角倒大一些,用于磨削时顶尾座

网友:
用百分表来整!!!!!!!!!!

网友:
可以啊,找正重修中心孔

网友:
把螺纹口钻个台阶

网友:
如果是精车好了,就只能上中心架,然后用百分表两头校正重心打中心孔,重新打孔之前用电焊将原来的中心孔补焊,磨平。百分表校正跳动2丝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