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关于材料的案例

楼主(2015-03-11):
照片来自客户,使用地属严寒地带,设备用于耙农田作物之类的东西。本产品还未使用就断裂,猜测是使用的20#,属于材料的选用不当。

网友:
请分析一下让大学都学习一下

网友:
以后得注意这方面的东西了,谢谢楼主

网友:
以前了解过农业机械里面的一些东西,犁耙好像多用20号钢
楼主这个照片应该是用在东北地区的吧
以前听说过农业机械设备在东北地区传动轴断裂,原因也是极寒工况
那么针对楼主的问题,20号钢热处理恐怕也没法解决这个问题吧?是否需要在钢件里添加一些其他元素或者是更换材质?

网友:
是钢材低温变脆了吗

网友:
磷含量过高?

网友:
从断裂面来看,不单是材料的问题,横梁为受扭力断裂,很明显横梁强度不够。对比一下齿瓜和横梁的材料厚度,就算在常温下工作,不断裂也会变形。

网友(点评):
还没投入使用,应该不受扭力!

网友A:
1. 严重怀疑冷脆
2. 检测材料成分,看看P是否超标。

网友:
?20#钢?这么整齐的断口?很奇怪

网友:
铸铁吧,材料太撇了。铸件本来就脆

楼主:
目前产品还在国外,详细情况只能听客户描述,1.首先是材料问题选用不当,客户建议使用Q345代替20#材料,2.方管成型过程是否存在裂纹。这个要非常小心,建议需要成型类的型材采购之后需要小心检验是否有裂纹,内侧暗纹,一般买回来都是锈迹斑斑的,可以喷砂后查看。

网友(点评):
是不是俄罗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严重怀疑冷脆
2. 检测材料成分,看看P是否超标。

对  我们这里分析也是这样的结论,但是出口产品,目前是没办法检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产品还在国外,详细情况只能听客户描述,1.首先是材料问题选用不当,客户建议使用Q345代替20#材料,2.方 ...

Q345低温性能不错,看断面,像是冷脆性断裂。不知道实际工况温度多少

网友:
出口产品还不细心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Q345低温性能不错,看断面,像是冷脆性断裂。不知道实际工况温度多少

客户在加拿大,估计气温在零下10度-20度

网友(点评):
这个温度,20钢是可以承受的。追溯下材料质量吧。

网友(点评):
看加拿大哪个部分。冬天时室外零下40度也不算低,最低有零下55度。

网友:
以后要关注了 谢谢了

网友:
网上搜的,调质材料:

网友:
没用就断裂,应该属于材料问题吧

网友:
感谢楼主提醒,以后要是涉及到低温工作,也要考虑一些材质问题了

网友:
确实是好案例。

网友:
估计是焊接应力造成,材料本身有缺陷,焊接未消除应力

网友(点评):
应力也要消除

网友:
与其他钢类相比,碳素钢使用最早,成本低,性能范围宽 ,用量最大。 适用于公称压力PN≤32.0MPa,温度为-30-425℃的水、蒸汽、空气、氢、氨、氮及石油制品等介质。常用牌号有WC1、WCB、ZG25及优质钢20、25、30及低合金结构钢16Mn。

网友(点评):
20、25、30钢 的使用温度,规范在-20℃以上。

网友:
感觉好脆的样子

网友C:
    貌似我最有发言权,以前曾遇到过类似问题。就是你那方管是别用途圆管拉伸的,利旧管。应力过于集中造成。别说低温了,就是摔硬地面上也会断我会乱说。

网友D:
看图片情况不是单纯的材料问题。
断裂位置远离焊缝,应该也不是焊接热影响区的内应力导致。
推测,材料本身的低温性有问题,加上焊接变形同安装过程中形成预变形。而这种预变形在温度降低过程中加大。当材料在低温呈现脆性时,过大的变形直接导致断裂。
目测断裂处是至少是4“的方钢,因此说铸铁的生铁的都可以靠边了。
关于断裂,我也比较同意前面楼层中提到的缺陷说。也就是方钢本身存在缺陷,因此在大温差变化下,缺陷处出现高应力集中(变形导致),因此形成断裂。特别是两道裂纹的出现,使这种可能性增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貌似我最有发言权,以前曾遇到过类似问题。就是你那方管是别用途圆管拉伸的,利旧管。应力过于集中造成 ...

呼叫语文老师,请求支援

网友(点评):
我也看不懂

网友F:
设计时应该做一些有限元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设计时应该做一些有限元分析

有限元只是只是理想情况下的趋势,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

网友:
可以设定使用环境啊,在不同的参数下各模拟测试一遍

网友:
应该在极寒环境下20#材质太脆了

网友:
最低气温到多少度?能成这样!

网友:
断的这么整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呼叫语文老师,请求支援

,领会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生铁

不会是生铁,如果是生铁会加大产品件的焊接难度

网友:
选材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啊

网友:
也可能是菲正常操作  在中间拉扯东西   折断的。。。考验人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图片情况不是单纯的材料问题。
断裂位置远离焊缝,应该也不是焊接热影响区的内应力导致。
推测,材料本 ...

受教了。

网友:
希望楼主能将结果公布

网友:
如今材料都降价的了,我是卖不锈钢,无锡全成不锈钢,感觉以后不锈钢要取代大部分铁材

网友:
你这是铸钢的管子,怎么是20号钢呢,仔细看看第一张图方管的表面!明显的铸造痕迹,断裂带也不象碳素钢的断裂面。这种铸管本身有缺陷,附近再大量焊接,不用去加拿大,在家就会断裂。是不是外协单位偷工减料哦!价格被你们压得太低!

网友:
好案例,等高手解

网友:
二十号钢拉弯也难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