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八字轮胎,在受力/振动/转向等方面有何优越性?

楼主(2015-03-11):
现在很多汽车和三轮四轮电动车后轮轮胎设计成外八字,查了一下有的说前轮也有。请大侠给科普一下,此设计在受力,振动,转向等各方面的优越性。谢谢

网友:
后轮可以,对高速转弯有提高稳定性的优点,但轮胎寿命短,

前轮一般不行,外倾以后,操纵性能下降,

网友(点评):
据说最早是在赛车上应用的,但现在大街小巷的普通电动三轮车也这么用,想不明白了,它速度又不高转弯也不频繁,为什么呢

网友A:
不好拐弯,炮架有这么设计的,汽车应该只有改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拐弯,炮架有这么设计的,汽车应该只有改装吧

回大侠,淘宝上的截图,是不是增加转弯稳定性,但三轮车最高40迈没必要吧

网友(点评):
这车轮距挺窄的,会翻

网友(点评):
呵呵,看来两位都没骑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大侠,淘宝上的截图,是不是增加转弯稳定性,但三轮车最高40迈没必要吧

提高回正力,效果与主销后倾相似,利用重力提高转弯稳定性,但是会啃胎。

网友:
如果开这样的车,或者是玩专业多弯赛道的,或者就是有钱烧的。

如果天天上班代步,还开这种车,那就是除了有钱烧的,外加脑子有问题,装牛装傻了。。。

网友:
现在的汽车都是这样的,利于操控;但是没有这么大角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