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开关与压力继电器,是一码事吗

楼主(2015-03-11):
我是做地下装载机的,经常碰到压力开关与压力继电器,始终不知道二者是不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不知道压力开关的作用,虽然字面意思也看过,但始终不能理解

网友: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压力开关应该是串联在控制电路中的,一旦到了压力,电路断开或者接通
压力继电器是一种继电器,用一条电路去控制另一条电路,当压力到了,去控制其他电路通断的

网友:
就是一个东西

网友:
压力开关分两种常开与常闭,意思就是没压力时是断开还是闭合状态。而每种开关设定的压力值都区分为上行值和下行值。例如常闭上行80bar压力开关就是一种没压力时是闭合的,当压力逐渐升高到80bar时就会断开。压力开关一般存在一个死区,即只上述压力开关达到80bar闭合后,此时降压,直到60bar才重新接通,这中间的20bar即死区

网友:
楼上意思正解

楼主:
那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啊

网友:
我感觉不是一样的。压力开关只是个开关触点,常开或常闭或兼有, 他的输入是压力,是无源器件。压力继电器很明显是种继电器,是需要电源的。然后检测压力进行动作。

网友(2015-04-10):
我觉得关于压力一块,两者原理都是一致的,不过用途不同罢了。就如接触器,热继电器等等各类继电器,不都是电磁原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