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看看这样的工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5-03-11):
这个是铝板,没有这么长行程的机床如何加工才能保证精度

网友:
做相应的夹具,二次装夹。

网友:
那你有多长的啊

网友:
要看你有什么加工设备,采用数控铣,行程够长的话,一次装卡即可完成。

网友(点评):
我的数控行程不够

网友A:
批量大吗?大批量,采用工装;单件小批量,采用二次装卡找正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大吗?大批量,采用工装;单件小批量,采用二次装卡找正加工。

就2,3件,二次装夹如何定位

网友:
什么铝,毛坯板料平面度怎么样,900的数控铣吗?左右窗户能通开吗

网友:
你的图纸不太清楚,想要详细的工艺,请传图纸,并附数控铣具体型号(技术参数)

网友(点评):
就是打孔,机器行程900多,请赐邮箱

网友:
1.以端面定位,将工件压到等高垫铁上,按侧面拉正,输入坐标值,钻左端一组底孔;二次装卡,调头,同第一次一样,加工;第三次装卡,按一端孔定位,压紧工件,拉正侧面,钻中间一组底孔。
2.手工攻丝,采用挤压丝锥。

网友(点评):
多谢!受教了,如果是毛坯铣外形呢

网友:
也可以用槽定位吗!

网友:
看到图纸中标注M5x4、M6x2,醉了。

网友(点评):
有什么问题么?客户的图纸我们加工

网友(点评):
M5x4表示:M5螺纹,螺距为4;欲想表示有4个M5的螺纹孔,应该是:4-M5

网友(点评):
哦,好像还有4xM5这样的

网友:
这个没有精度要求,可以重复装夹加工

网友:
件数不多的话,这个不难额,反正所有尺寸都是自由公差,没有精度要求,可以二次装夹,有划线工的话,把加工位置划好就没问题了。

网友:
分段加工。
现加工一段,移动一段再加工,不用夹具。
建议买个寻边器(貌似200元)找正及距离确定轻松搞定。

网友:
没有精度要求,怎么简单怎么做?

网友:
就2-3件,划线加工是最经济的方法,2组槽分2次装夹,校线找正后铣床加工:小孔要打较深样冲孔,在台钻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