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Nypatch?

楼主(2015-03-11):
前几天展会上看到一个联轴器说用了Nypacth涂层,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此弹性联轴器系列配有Nypatch®尼龙涂层内六角螺钉。这种特有的涂层能够降低震动,防止由此导致的螺钉松动。此外,这种涂层还可以降低不锈钢型弹性联轴器的螺纹磨损。" 这是原话!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Nypatch这个品牌的尼龙涂层。瞎问问哦!您是“上海珏琛贸易有限公司”的员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