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用检验工具用什么材料好?

楼主(2015-03-11):
由于产品的差异性,经常需要做一些检验工具。使用环境就是车间,实验室。
一种材料就是不锈钢。不用做什么表面处理,也就不用考虑表面处理对尺寸精度的影响。304通用,但沾刀。303切削性好,但很多人不知道。416和440F据说也易加工,不知道好不好买,会贵吗?
H62易切削,通用。不知道容易生锈不?
有社友愿意说说吗?谢谢!

网友A:
量具刃具的话,不锈钢类4Gr13、9Gr18用的比较多
H62一般要做钝化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具刃具的话,不锈钢类4Gr13、9Gr18用的比较多
H62一般要做钝化处理

感谢关注!
4Cr13、9Cr18好像是马氏体不锈钢。和304相比有什么好处?

网友(点评):
淬火后硬啊,但只能在较干净环境下使用,最好能表面钝化,并擦点油。 304在低腐蚀环境下使用,太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关注!
4Cr13、9Cr18好像是马氏体不锈钢。和304相比有什么好处?

截图是量规设计手册上的关于材料部分
类似合金工具钢,理由图里有说明。

网友:
我们这边是用T8。楼上的截图里面也有。

网友(2015-05-22):
我们一般都用T8、T10做

网友:
我们这里也是用的工具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