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阀

楼主(2015-03-11):
补充内容 (2015-4-23 22:13):
这个找到答案了,这个是螺纹插装阀里的液控单向阀

网友:
参照高压锅

网友(点评):
不是高压锅上的啊

网友:
没碰到,没那么牛逼的技术,现在用的都是板阀,管阀不会用

网友:
楼主可以去找本样本看,这个属于管式插装阀

网友:
快速接头

网友:
单向阀?

网友(点评):
我也感觉有点像,谢谢

网友:
应该是拆装式单向阀

网友:
是不是单向阀啊!!看下上面有没有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