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钻孔参数

楼主(2015-03-11):
304不锈钢,加工中心,枪钻钻D10.5深60的孔,中心出水,转速900,进给15,不断屑,用的G86指令。有经验的指导下。

网友A:
枪钻钻孔能不断屑?这个真不知道楼主给介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枪钻钻孔能不断屑?这个真不知道楼主给介绍下。

试切了,完整一根铁屑

楼主:
实际工件孔深200

网友:
追求效率可以用硬质合金内冷麻花钻

网友B:
转速太高,进给太慢,给参数还得看你钻头的材质和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太高,进给太慢,给参数还得看你钻头的材质和质量

德国牯岭硬质合金刀头,带中心出水的枪钻。参数刀具商给的,这边操作者也说转速高了。。不知道多少合适

网友(点评):
如果是这样,900并非不可,进给有点低,先个100,开始倍率给慢点,听听动静,如果没问题在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德国牯岭硬质合金刀头,带中心出水的枪钻。参数刀具商给的,这边操作者也说转速高了。。不知道多少合适

对于转速,操作工应该有自己的经验值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德国牯岭硬质合金刀头,带中心出水的枪钻。参数刀具商给的,这边操作者也说转速高了。。不知道多少合适

是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