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水流向

楼主(2015-03-11):
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楚。

网友:
铁水受重力影响,肯定是往低出流

网友A:
与型腔形状、排气孔、浇水口的位置等,都有关系吧。你又不说明是什么工艺,做什么产品什么的。V法,树脂砂、消失模?

网友:
水往低处流,还有就是阻力最小的方向。

网友:
有模拟仿真铸造软件

楼主:
图片死活上传不上来,上传了几十次。我描述一下吧。公司资料上面写:钢板折弯的时候折弯线垂直于钢板铁水流向。还有一块加强筋板。上面写:此筋板的排料必须顺应钢板铁水流向。下面问题来了。问题一:铁水流向是什么方向?问题二:为什么需要这样做?钢板的各个方向的力学性能不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型腔形状、排气孔、浇水口的位置等,都有关系吧。你又不说明是什么工艺,做什么产品什么的。V法,树脂砂、 ...

我以为图片上传上来了。不好意思啊。楼下我已经描述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