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铣淬硬钢时,铣刀材料选用什么材料较好

楼主(2015-03-11):
问题如题,我是个机械行业菜鸟,请各位大侠指点,为了中级工程师考试在复习呢!

网友:
Yt726硬质合金刀具,陶瓷刀具,立方氮化硼刀具,金刚石
切削就是欺软怕硬

网友:
陶瓷铣刀  或CBN焊接铣刀。

网友:
铣面?铣侧壁?另外,硬度多少?HRC45?还是HRC65?这些都会影响刀具类型和材质的选择。

网友:
选用立方氮化硼刀具,效果最好、寿命光洁度都有保证、并且稳定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