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涂大面积金属图层,尤其是长效防腐锌,铝涂层的最佳喷涂方法是什么

楼主(2015-03-11):
选项是   A火焰喷涂    B电弧喷涂   C等离子喷涂    D 超音速火焰喷涂,最近在复习中级工程师考试,是在不懂这方面的知识,请高手给说一下吧,谢了

网友:
坑爹,这个是选择题?

这么笼统的问题也能考试?
超音速火焰喷涂只是火焰喷涂的一个技术改进,从设备的灵活性,肯定是火焰喷涂最方便,电弧喷涂在室外作业我还是觉得玄乎,其余的不说了

让我肯定选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