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系统的设计

楼主(2015-03-11):
制动系统如何设计,需要纯机械的结构设计,该制动系统是为行星轮系提升绞车的结构设计而准备,现在是毫无头绪,该提升绞车要求是用行星轮系来完成传动,但是制动系统这块只能用机械结构设计,求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气压碟刹

网友B:
我为什么现在不能发帖?

网友B:
我为什么现在不能发帖?总是显示“抱歉,您尚未输入标题或内容”,现在发帖有什么新的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压碟刹

不行啊,老师说要用机械机构设计,用气压或者液压的话就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为什么现在不能发帖?总是显示“抱歉,您尚未输入标题或内容”,现在发帖有什么新的规定?

你发帖既要内容也要标题的

网友(点评):
是不是现在用qq号登陆就不能发帖?我一直用qq登陆,现在不记得原来的登陆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为什么现在不能发帖?

你把该填的没有填完吧

网友C:
鼓式刹车,施加力小,制动力大,不过刹车片使用一段时间就得换;
如果有电机的话,考虑设置制动电路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鼓式刹车,施加力小,制动力大,不过刹车片使用一段时间就得换;
如果有电机的话,考虑设置制动电路好一些 ...

有电机的,可是这制动电路如何设计?用电制动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电机的,可是这制动电路如何设计?用电制动可以吗?

看你使用的电机了,没有什么精度的一般就使用三相笼式电机了,任意交换其中两项就可以使其产生反向力矩,起到刹车作用;使用速度继电器来控制刹车电路的执行时间,具体的电路你可以去看一看电机制动电路,网上一大堆。
不过它只起制动作用,没有保持位置的作用。

网友D:
类似这种结构比较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使用的电机了,没有什么精度的一般就使用三相笼式电机了,任意交换其中两项就可以使其产生反向力矩, ...

非常感谢啊,对我帮助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类似这种结构比较常见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发帖既要内容也要标题的

可以啊,我也是用qq登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