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出线方式?

楼主(2015-03-11):
各位大师,我要设计一款圆柱型产品,可是出线要求简单防水,用防水接头显得过于大而且庸俗,请请各位大师指点我应该如何选择出线方式?

网友:
看看各种气管接头(快接),直接插气管的那种,看看其内部结构吧,直径3mm的气管的接头很小的
http://cn.misumi-ec.com/vona2/detail/110301969220/?rid3
类似于这种的头,气管插进去直接锁定,还不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