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和r的区别

楼主(2015-03-11):
g不是55度非螺纹密封的管螺纹?可是有的油缸样本却将接口螺纹用g表示,能密封?不是非密封的吗?感觉还是用r型螺纹?好一些,,求指导,为何样本上用g螺纹?

网友A:
G螺纹不带密封性,使用时可以缠绕生料带(或其他填充物)或者借助密封圈(通常接头中会带);
R螺纹自带干密封,仅靠拧紧即可实现密封,不过拆卸不易,最好不拆;
在有色金属件上G螺纹使用较多,据说是强度优于R螺纹。

网友B:
用螺纹密封的管螺纹(55度圆锥管螺纹),包括圆锥外螺纹与圆柱内螺纹或圆锥外螺纹与圆锥内螺纹两种连接方式
G为非螺纹密封的管螺纹。

网友:
G为非螺纹密封,意思是不靠螺纹密封,也就是说另有密封垫来密封。

网友C:
G——直螺纹,R——锥螺纹,同属英制管螺纹。直螺纹是非密封螺纹,锥螺纹是密封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G螺纹不带密封性,使用时可以缠绕生料带(或其他填充物)或者借助密封圈(通常接头中会带);
R螺纹自带干 ...

谢谢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G——直螺纹,R——锥螺纹,同属英制管螺纹。直螺纹是非密封螺纹,锥螺纹是密封螺纹。

谢谢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螺纹密封的管螺纹(55度圆锥管螺纹),包括圆锥外螺纹与圆柱内螺纹或圆锥外螺纹与圆锥内螺纹两种连接方式 ...

想和这位高人探讨一下:55度,圆锥外螺纹与圆柱内螺纹密封结构的应用普遍吗?与55度圆锥内、外螺纹密封结构的密封效果比较,其效果如何?请不吝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