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绝对坐标”的值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有没有通用公式?

楼主(2015-03-11):
绝对坐标,知道其和G54等工件系有关,但好像有时和”形状”及”磨耗”均无关,有时和“形状”有关和“磨耗”无关(因机床而异,不是说在一台床子上一会有关一会没关),总搞不清楚其到底都和谁有关,经常是在这台床子分析出的计算公式放在下一床子上又不对了,总是只能看到其值,却一直没搞清楚其值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计算公式(特别是在程序运行中的绝对坐标)?

网友:
你是找不到 G54原点在哪输入的吧? 刀长用G43  你把面板好好熟悉一下,就那几个键

网友A:
机械坐标系,有且只有一个,与机床的行程设置有关,不能更改
工件坐标系,编辑程序时需要一个原点,寄存在机床的位置在G54,G55……原点设置不一样,程序也不一样
绝对坐标系,在每个不同的工件坐标系的状态下显示的值都不一样,即当前点(机械坐标的位置不变)在工件坐标系的状态下,它的位置。
                  在程序运行中,显示的是程序的点和刀补合成的值
相对坐标系,其值主要用于对刀时的测量,任意更改其值都不会影响机床的加工。就像给你一个卡尺去测量东西。对于这个东西而言,
                  有没有卡尺都不会改变这个东西的大小

网友(点评):
大神级回复!

网友(点评):
"在程序运行中,显示的是程序的点和刀补合成的值".我的观点是,程序运行中,绝对坐标显示的始终是工件坐标系的值,在某段程序运行完成时它的值就等于程序的值,怎么会跟刀补合成?你刀补怎么改,它始终显示程序的

网友(点评):
绝对坐标中,XY坐标在没有刀具半径补偿时为原值,若加半径补偿,其值有偏差一个刀补。Z坐标是程序值

网友(点评):
绝对坐标,好像有时和“”形状”无关,有时和”

网友(点评):
半径补偿不管怎么补,绝对坐标显示的始终是工件坐标系的值,不会变的。“在程序运行中,显示的是程序的点和刀补合成的值”是错误的。

网友(点评):
等你用了半径补偿,在未取消之前。他们的值是不同的

网友B:
你是说G30在G28哪里是吗?

网友C:
你干活时绝对坐标显示的数值=机床坐标—坐标系偏移的值,这是对刀的概念,

在这幅图中,你干活时用到G54坐标系,那你得先在坐标系偏移界面中把X30 Y50输入到G54坐标系里,就是对好刀了。
当你激活G54坐标系时,想知道G54的原点在哪,你就看机床坐标,当机床坐标显示X30 Y50时,就是原点。

网友D:
这个键

对刀在G54里用测量

G43在后边了改刀长

网友(点评):
我把贴子内容改了,希望大侠有时间再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G30在G28哪里是吗?

不是,就是界面上的”“绝对坐标”的原点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干活时绝对坐标显示的数值=机床坐标—坐标系偏移的值,这是对刀的概念,

在这幅图中,你干活时用到G54 ...

绝对坐标好像还和刀具“形状”有关,这时“机械坐标=G54偏移+绝对坐标”就不成立了

网友(点评):
你说的“绝对坐标好像还和刀具形状有关”其实就是刀具半径补偿的影响,如果你还想用等式的话,就把这个跟偏移一块运算就行了,也就是机械坐标=G54偏移+绝对坐标+半径补偿,这个关系楼上几位都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键

对刀在G54里用测量

对不起,本人愚钝,没看懂大侠想表达的意思,

网友(点评):
嘎嘎,是挺笨,我也没明白你的意思,你的表达太外行了

网友(点评):
我给你找来面板了,你有啥不懂按图说话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坐标系,有且只有一个,与机床的行程设置有关,不能更改
工件坐标系,编辑程序时需要一个原点,寄存在 ...

绝对坐标,好像有时和”形状”及”磨耗”均无关,好像有时和“形状”有关和“磨耗”无关,总搞不清楚其到底都和谁有关,总搞不清楚“绝对坐标”的值到底怎么算出来的,有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计算公式!

网友(点评):
我给你翻译一遍你的意思,绝对坐标先生数值有时于刀具补偿(G41/G42)均无关, 有时改完刀补,在按复位键或者启动,绝对坐标数值就发生变化,但改磨耗却不该,所有我蒙比了

网友(点评):
我地意思就是,你都明天就试试一遍,确认一下,磨耗到底变不变,我能确认改完刀补,复位或启动,肯定变,变的数值,就是一个刀补值,至于计算XY数字,就是初中几何,勾股,三角形,CAD画图也能解决

网友(点评):
如果有编程软件就够方便,估计你不会,你要会就不会合计这些了

网友:
楼主也别再细问了,等式关系都列出来了,再不明白就去看书吧

网友(点评):
还没找到一个通用等式,很多年了,书也看了很多次,一直没弄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绝对坐标,好像有时和”形状”及”磨耗”均无关,好像有时和“形状”有关和“磨耗”无关,总搞不清楚其到 ...

绝对坐标的原点就是工件坐标系的原点。例如G54为当前工件坐标系,其坐标在设置处3轴的值为-200,-155,-100.则绝对坐标系的原点在机械坐标的-200,-155,-100处

网友(点评):
我感觉大侠是真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坐标的原点就是工件坐标系的原点。例如G54为当前工件坐标系,其坐标在设置处3轴的值为-200,-155,-1 ...

没有读刀补值之前是G54,一旦读完刀补值,就不知道原点跑哪去了,有的机床跑一个刀长,有的机床跑一个刀长和一个磨耗,有的机床好像以上两种都不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读刀补值之前是G54,一旦读完刀补值,就不知道原点跑哪去了,有的机床跑一个刀长,有的机床跑一个刀长 ...

所谓的半径刀补是指刀具半径的形状和磨损的一起。例如一把铣刀磨损后的直径是7.8,可设形状为4,磨损为0.1或设形状为3.9,磨损为0。重要的是把工件固定在机床中,通过程序和工件坐标系来联系起来,确定刀轨在工件上的行走路径

网友:
哈哈。。帮不上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半径刀补是指刀具半径的形状和磨损的一起。例如一把铣刀磨损后的直径是7.8,可设形状为4,磨损为0. ...

非常感谢大侠的耐心指教,我已略懂,不懂的自己再慢慢琢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