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画齿轮的种种画法

楼主(2015-03-11):
如何用CAD画齿轮,有插件吗?求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有,网上搜一下就行,另外天河机械工程师cad2010可以下一个试试

网友:
有时间的话学不用插件画。能画出来对齿轮就明白很多了

网友:
多数软件都可以,ACM,浩辰CAD机械版,CAXA,等等

网友(2015-04-10):
用SILIDWORKS插入标准件,齿轮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SW转换成DXF格式不是很简单吗。

网友:
天河的咋用

网友:
其实照着书上画,是可以画出来,具体什么的还是不懂,要用的时候一般是调用标准件就行了

网友(2015-05-30):
各种插件,都是用圆弧代替渐开线齿廓。而且,齿根圆处的倒角都不符合要求。还有,能画高度变位和角度变位吗?
所以,用插件,不如自己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网上搜一下就行,另外天河机械工程师cad2010可以下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