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气弹簧

楼主(2015-03-11):
安装气弹簧时,为什么活塞杆冲下安装就可减少摩擦确保最好阻尼质量,具体什么原理?

网友A:
活塞杆向下主要是为了气弹簧内的油能保护橡胶密封圈。

网友B:
氮气弹簧一般都有安装适应角度的,也有360度都能安装的,MISUMI上能查到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氮气弹簧一般都有安装适应角度的,也有360度都能安装的,MISUMI上能查到1

朋友,你没明白我的问题问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活塞杆向下主要是为了气弹簧内的油能保护橡胶密封圈。

好的,多谢~

网友(2015-05-06):
ACE的氮气弹簧内有液压油,活塞杆向下安装时内部液压油在末端起到缓冲器的作用,末端速度逐渐降低。这样可以有效避免打开时的抖动和关闭的冲击。
至于润滑作用是次要。

网友(2015-08-08):
2楼和6楼那个更准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