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轴与铝合金的孔配合做导轨

楼主(2015-03-11):
铜轴与铝合金材料上做的孔配合做导轨,不知道这两种材料配合有问题吗。

网友:
这两种材料配合并不是最好的,已经有实验证明钢与铜的滑动摩擦,在一般情况结果最好。
铜与铝的问题是,两种材料都太软,摩擦面容易粘合。

网友:
不推荐 两者搭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