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性材料如何校核安全系数!(如:石英玻璃)

楼主(2015-03-12):
脆性材料如何校核安全系数!(如:石英玻璃)

网友:
石英玻璃的强度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加,接近退火温度时达到最大值。石英玻璃的剪切模量、杨氏模量、阻尼、泊松比、破坏模量一般均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加,硬度则随着温度的升高而降低。
所以你别举例说比如石英玻璃,你肯定有具体的工作需求,直接说出来你要做什么,是做设备用什么材料,还是做某种材料的加工设备所以需要这种材料的机械性能等等,一点前提都不说。就你那个问题,能写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