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精度的三爪卡盘装正工件的方法

楼主(2015-03-12):
看起来很使用,但是不大了解啊。。。。。没有接触过,在什么时候适用?

楼主:
为什么精车出来就可以保证同轴度?设备已经不准了啊,有人会说因为开口套,我想知道为什么因为开口套。垫片多厚合适,有经验的同行吗?

网友:
方法跟车软爪的道理相似,不过0.02有点玄

网友:
量少还可以,毛坯表面也不能太粗糙。

网友A:
为什么不做个可以调的圆软爪。做成三个可以活动的。如镗刀头,你想要什么同轴度都可以。0.01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做个可以调的圆软爪。做成三个可以活动的。如镗刀头,你想要什么同轴度都可以。0.01没问题,

请问大侠,可以调的圆软爪怎么做?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侠,可以调的圆软爪怎么做?谢谢

主要问题不是怎么做,而是就算做出来了,怎么可能三点加持就能保证0.01同轴,除非工件夹持部分外圆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