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行走电机功率计算,摩擦系数如何选取?

楼主(2015-03-12):
在计算小车行走电机的功率的时候会引入一个摩擦系数   那么这个摩擦系数应该是静摩擦 还是滚动摩擦 ?
设计手册上给出了三个关于摩擦系数的表格   到底应该怎样科学的选取?
而钢轨与火车车轮的摩擦系数为0.03-0.09CM   那么这样类似的平板小车  在计算电机功率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选取这样的系数?   0.03-0.09cm这个系数应该是滚动摩擦系数。
如果材料换为尼龙 或者聚氨酯
关于摩擦系数  这个东西可以探究的很深奥。 还希望大侠们来点干货,来解决下实际的问题计算的时候应该选取哪个参数。

网友:
向这种情况摩擦系数按大的取,在机构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选大点的电机

网友(点评):
应该是选择什么样的参数

网友:
最好是简单做下试验,我的经验是照书上选过后,加上负载后摩擦系数会变(我估计是由于滚轮微量变形的缘故),所以最好还是别看书上的
,先把空间留越大越好,等做出来后做个试验就知道了!我也只能帮到这了!

网友(点评):
滚动摩擦?

网友:
毫无疑问是滚动摩擦。8t的车,钢轮在轨道上,轮径850,一个人能推走,你说摩擦阻力能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