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张标签折叠问题

楼主(2015-03-12):
       最近公司有个非标机要做,可能让我接手做,有点问题望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下!

一、标签纸张已经被分条模切,带虚线,非常脆且容易断
二、标签被模切成两条,要求连续折叠成4张一折堆叠成一堆
       现在我能想到到就是准备用成对的正反的螺旋轮来收,不知各位大侠有什么高见!

网友A:
在6联票据打码配页机上用过另一种方式:摆动式折叠收料,物料速度约30m/m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6联票据打码配页机上用过另一种方式:摆动式折叠收料,物料速度约30m/min

谢谢大侠!
关键是标签纸张比较硬,而票据柔软;这种机构不知道能否实现硬纸张折叠。不好意识那摆杆那块还是没看太明白啊,是图中有机玻璃那块吗?怎么实现的???

网友:
也可以先用摆动臂将纸带折叠,然后用毛刷半轮和尼龙螺旋轮整理压料,如下图:

网友:
另一视角

网友(2023-11-10):
找本印刷机械设备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