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杆的修复,请教

楼主(2015-03-12):
自家用卧式压铸机的机头部分,改成了四柱油压机的上活塞缸。但是目前遇到一个情况,工作台回程后,总是频繁,小幅度不停下滑。只得用大木棍顶着。

我想请问只是上密封圈磨损,还是下密封圈磨损的愿意。再一个活塞表面也有不少拉痕,想把活塞拆下来,但是不知道如何拆卸。

如果拆卸成功,上立车光外圆,如何得到光洁的表面?然后密封圈的尺寸如何确定?

再一个,这个大活塞几吨重,怎么再塞回去?

求答疑解惑,借用网友的图纸。

网友:
买新的。旧货耽误的功夫早将这个钱挣回来了。否则即使勉强用,产品也不稳定容易搞出大量的不良品,而且这种不良很可能是看不出来的,在加工出大砂眼或其他力学性能下降明显

网友:
磨完是不是还需要镀一些保护层

网友:
镀硬铬,安装这类的大型油缸是吊装的,不太好弄

网友:
确实有点麻烦了

网友:
换个新缸上去,旧缸拆下来后可以找专业厂区修,更换全套密封,活塞杆需要矫直、修复拉伤部位,拉伤严重的话建议报废;如果缸筒有拉伤的话就不用修了。千万不要自己把缸拆解,活塞杆再划伤的话就彻底废了。

网友:
找专业的油缸修复厂家吧

网友:
这样的活最头疼

网友:
找专业的油缸修复厂家

网友:
自己先看看,能用就先用下,修的含义不是很大。费事费事,效果还不好。

网友:
活塞杆表面轴向轻微拉伤不要紧,

看看是否有油从此处泄漏,

如果没有泄漏或微量泄漏,

可以判定是活塞内部密封已经失效,

具体需要打开缸体根据损伤情况进行处理。

当然拆缸之前一定要先排除是否是液压阀泄漏导致的下滑!!!

网友:
更专业的机械分类信息网站,更方便的线上交易平台。中国机械交易网。欢迎你的光顾。

网友:
刷镀修复可以考虑一下,不知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