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高温件的夹爪,哪种材料好些?

楼主(2015-03-12):
耐热钢夹爪的材料如何选用?

需要做一个高温件的夹爪,用于流水线的自动供料,温度在200度,工件不大,重量不超过0.5kg,目前看了几种耐热钢,0Cr18Ni9,06Cr25Ni20,26Cr18Mn12Si2N,

不知道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能否加一块耐高温的隔热材料呢,类似聚四氟乙烯

网友(点评):
用塑料的话担心精度和寿命啊,有这么玩过的么?

网友(点评):
淘宝搜索耐烧板,这个不知道适不适合楼主工况

网友:
06Cr25Ni20 这个肯定可以了

网友B:
我觉得可以考虑耐高温的塑料啊,比如PEEK之类的,个人浅见,仅作抛砖

网友(点评):
PEEK(聚醚醚酮),查了下,线胀小,刚度好和耐疲劳,这个厉害,

网友:
304不绣钢就可以,材料也常见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加一块耐高温的隔热材料呢,类似聚四氟乙烯

这么高的温度,不选择隔热材料,电器元件不会出问题吗?个人愚见

网友(点评):
确实要考虑隔热,同时还要保证一定的刚度,聚四氟乙烯不太好,尺寸不稳定,随温度变化大

网友:
200度的温度对于不锈钢来说不算高温。

网友:
小于500度,低碳钢就行

网友:
这个温度的话,那个便宜用哪个,工作温度都足够了,薄壁件注意消应力就好了

网友:
200度温度不是很高,主要是运动部件在这个温度段的运动。

网友:
8爷似乎设计或炼钢炉用的机械臂  好像是内水冷的  找找帖子看看

网友:
200度对于钢件真不算高温。

网友:
不算高温了。没啥好纠结的

网友:
200度不算高温了……很多材料可以用,工程塑料很多耐260度以上,陶瓷也可以

网友:
这个不叫高温,随便选

网友:
特殊要求可加冷却

网友:
如果偷懒,可以买现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可以考虑耐高温的塑料啊,比如PEEK之类的,个人浅见,仅作抛砖

不错,材料优点突出,可以尝试。

网友:
温度不高45就行,隔热想些办法就好,比如耐高温尼龙,避免损坏气缸的不耐热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可以考虑耐高温的塑料啊,比如PEEK之类的,个人浅见,仅作抛砖

PEEK很贵啊

网友:
200度,谈不上高温,一般材料都能胜任

网友:
06Cr25Ni20我个人觉得应该就可以了。重量绝对可以接受

网友:
不好弄啊

网友:
才200度,那就直接上正常钢材,根本没有达到金属相变温度。如果800-900度的就有说法了。但现在的装载机的钳爪材料都能达到800-900度要求。(个人观点,如有不妥请指正,@我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其实耐热钢还有个好处是导热率低,可以降低工件的热量损失

网友:
聚醚醚酮,耐高温。强度高。值得考虑的。                  图鸿钢铁网

网友:
200°温度不算高,注意电器元件的隔热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