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模型参数中如何添加PTC_COMMON_NAME

楼主(2015-03-12):
在模型参数中如何添加PTC_COMMON_NAME

楼主:
本想在数列设置中显示PTC_COMMON_NAME,结果打开后没有这个参数,怎样添加进去呢?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
工具---》参数选项下面你试试

网友:
在树列设置中,直接输入PTC_COMMON_NAME ,然后点击“>>”按钮添加到右侧即可。另外如果你想看到其他的自定义参数,也可以一并添加。- g, a+ c8 }7 b- [0 x

楼主:
谢谢楼上了。如何保存呢?以便于下次打开时还是这种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