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YCY14-1B柱塞泵怎么手调变量?

楼主(2015-03-13):
     车间有一台小压机,液压系统油泵用的是25YCY柱塞泵 ,电机7.5KW 。 按理说是功率足够了 ,但现在电流值偏大,系统压力20MPA。我就想自己动手把柱塞泵流量调小一点, 结果一动上面调压部分,电流值更加大了, 到了30A。

这下我不敢乱动了,请熟悉柱塞泵的朋友指教一下 怎么调 。谢谢 。

现在流量盘刻度指针到10左右了, 始终都没有摆,我把上面压力螺栓以松到最外面了,请问我怎么着手处理 。

网友:
是恒功率柱塞泵

网友A:
  刻度盘不用调,正面大螺栓往外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刻度盘不用调,正面大螺栓往外拧点。

都快拧出来完了老哥

网友A:
  电流大不一定是泵流量的问题,你是要调流量还是电流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大不一定是泵流量的问题,你是要调流量还是电流大小?

我调流量的原因是为了减小电机电流值  请老师赐教  谢谢

网友B:
给你看个图片,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2015-04-22):
引用 网友B:
给你看个图片,可以参考一下。

谢谢 已解决 是弹簧原因 太硬了  磨了点就好了

网友:
新手我又长一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