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BOM表

楼主(2015-03-13):
我是SolidWorks 2014,可以生成BOM表,但不能另存导出的EXCEL格式,只能另存为TEXT格式!求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你用的什么office啊,要用微软的,版本还不能太低,不然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office啊,要用微软的,版本还不能太低,不然不兼容

中午重装了办公软件,现在可以了!

网友B:
BOM表怎么生成

网友:
求bom表怎么生成的???

网友C:
BOM如何生成的啊!!!

网友:
BOM表生成 应该类似造作图纸模版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M表怎么生成

插入-表格-材料明细表,一般选择缩进-详细编号,可生成表格,可再另存为excel格式!在零件模式的属性,进行编辑零件的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BOM如何生成的啊!!!

见9楼!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不知道自己的机器是不是能跑的动!

网友:
刚才试了一下,请好用的,谢谢楼主

网友(2016-01-11):
明天回单位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