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冲孔字coreldraw转成CAD格式后孔不是圆弧怎么破

楼主(2015-03-13):
用coreldraw排好LED字的孔,转成CAD或DXF格式后圆孔是多段线,没有圆的属性,冲孔软件识别不了。怎么破?

网友:
coreldraw导出来的圆是多段线,你可以在CAD里捕捉到圆心后画一个一样大的圆(放在其他层中),再把多段线删除就可以了

楼主:
这样要画很多啊,一个冲孔字最少也有几十个圆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冲孔设备配的什么系统?

楼主:
用的是江苏扬力的开式固定台冲床。配的湖北新晨的EGRAPHCAD2.3冲孔系统

网友:
由于其数控系统只能识别圆和方,而coredraw软件制作的一些文件的“圆”在数据定义上是曲线,因此要把曲线转换为真正的圆。
一般这个可以通过另外的软件来转化,可用AUTOCAD的外挂“燕秀工具箱”可以把曲线转为圆,也可用精雕软件来转化。
厂家新晨的售后没告诉你们怎么转化图纸吗?

楼主:
有问售后,新晨有另外一套软件可以转换的,要500元才能买。因为我们过了保修期,不能免费提供。
我试了“燕秀工具箱”把曲线转为圆,还是不行,在CAD选择后,圆周上还是会显示四个节点,没法转换成圆。请问还是其它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