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把油门当刹车,有什么结构可以避免?

楼主(2015-03-13):
新闻……

花开两朵,各表一支。且说这个误把油门当刹车的过程:
遇到紧急情况,人的神经高度紧张,大脑难免指挥失误。脚下就下意识的“一紧”,就一脚下去了。结果踩的是油门,然后悲剧就发生了。

如果有这样一种机构,脚下“一紧”,虽然踩的是油门,可是在这个情况下,油门却没有起作用。甚至,更高级一点,这个时候虽然踩的是油门,刹车却起了作用。
有没有这样一种机构?有没有?

我没有本,不会开车。

我是这样想的,臆想一下。安全带有这样一个特点,当你缓慢的拉安全带时能够拉的动,当你猛的拉安全带的时候,却拉不动。油门能否也有这样一个机构,比如油门转动的轴上加个超越离合器,类似于安全带转动的性质。当你缓慢的踩下油门的时候,可以踩下。当你猛然快速的踩下是,超越离合器起作用,就不能够踩下。
甚至,可以与刹车连接起来,这个结构还没有想好。

各位大侠觉得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网友:
有电控延迟控制的啊,反应慢就没办法了;装了你说的那种形式的,那车还能卖出去么;超车多费劲

网友(点评):
应该说超车多危险啊!~

网友:
那就没有“无锡老太神避让”了。

网友:
这个东西早就有,大概40年代就有,有些国家还一度想列为法律,但最后都不了了之了,

就是一套连锁系统,当在低速条件下,突然踩动油门,自动灭火,根本不需要电子设备,纯机械的就可以,

安装这类系统以后,影响启动速度,城市交通效率下降,以后你开‘古勾’的车,就可以了,就有你说的功能

网友:
大侠,一看你说话,就知道你没有开过车。踩错油门这种事,只会发生在新手身上。
一个司机,正儿八经开出十万公里,踩不踩刹车,是根本不过脑子的,因为过脑在到脚,就已经晚了。老司机踩刹车都是条件反射,眼睛看到脚上就直接动作了,而且也根本不会踩错。哈哈。

网友(点评):
有一个可能,右脚同时离开油门和刹车,比如放松时或用右脚在挠痒痒时,呵呵,出现紧急状态,有可能出现踩错。

网友:
GOOD IDEA,不知为啥现在不应用

网友:
认档靠晃,晃位和旷量猜档位。
认油靠撞,手排车左脚是离合,右脚踩下左脚,落下就是刹车。

我媳妇这两天外路,我给的对策,就是踩着离合右脚猜一下啊,没动就是油门,减速就是刹车。

Ni你说的情况,配合撞击传感器,油门电子系统就可以,每踩油门超过多久就断下,得抬脚从新踩,没抬脚超过多久自动减速。

网友:
真不靠谱,你想且不说能不能实现这个功能,你操作麻烦吧,踩油门也是踩撒车??想着都蛋疼,你连分开的油门刹车踩分不清了还能指望你才一个控制两种功能?更难操作!自动驾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吧!

网友(点评):
楼主的意思是跟安全带一样,慢慢拉没事,扯的太猛了就锁死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之前也考虑过,还画出过结构,但讨论下来都无法说服所有人甚至自己。
毕竟都是右脚去踩的。
如果哪天自动档可以突破手动档的优势,所有车都自动档了。
就可以做成左脚刹车右脚油门,那时候出错概率就低了

网友:
提议非常好

网友:
用手控制也挺好

网友:
why don't u 騎auto bike bike!

网友:
没注意过,可是这个问题确实是出现在生活中 而且时间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网友:
用生物电技术,ted上有一期用脑电波来操作控制软件还有轮椅的,直接连到电子刹车上,想刹车就绝对不会加油门

网友:
悲剧的发生

网友:
我想说…… 对于大部分老司机或者喜欢开车的人来说,这种系统绝对不会有人要~~  而且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你没开过车不知道,不是任何情况下,都要紧急刹车的,在某些情况下,紧急加速才能救命。

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前面是一辆大货车,然后你后面有一辆大货车按着喇叭冲过来,你怎么办?肯定猛踩油门切出去啊,只要旁边的道不是也有一辆大货车冲过来。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说的系统启动了………… 就是杀人。

虽然说安全问题一直是重中之重,但是傻逼总会有的,想出事儿的人,无论多安全的设备都能搞出事儿,一方面工程师们要设计出越来越安全的设备,但是同时也要让傻逼们远离他们不适合的地方。

连他妈刹车油门都分不清的人开什么车啊?

网友(点评):
说的是,我忘记这一点了

网友:
早就想过这个问题,现在基本都是电子油门,只要在控制程序中增加一个油门加速的时间判断即可实现,比如实际测试一般人加油门到最大的时间在200ms以上,那么就以低于200ms为误踩判断,此时油门不动作,就如刹车优先的功能一样。通常踩错油门时的加速比正常时的要快很多。即便有些老司机觉得这样会影响加速,可以增加一个开关把这个功能关掉即可。

网友(2015-04-24):
好想法,可以尝试开发下

网友(2015-06-16):
自动挡为什么不可以把油门和刹车分开呢,一只脚控制一个

网友:
不踩油门的时候脚一般都放在刹车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