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电机功率求助

楼主(2015-03-13):
我有一很基础的问题想请教大家。

想让一个圆柱形物体绕中心线旋转起来,中心线平行于地面,参数如下:直径d=450mm,长度L=150mm,重量m=250kg,转速3000r/min,加速时间按5s算,试求驱动电机功率。

注:我是用转动惯量和角加速度算的转矩,然后再算功率,实在太大了,与实际不符啊。大家怎么算?

谢谢。

网友A:
加速时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时间是多少

我按5s算的,应该不算快了吧

网友:
启动时间

网友(点评):
按5s算吧

网友A:
算出来是挺大的 这还是没考虑电机本身的转动惯量的情况下,你打算选用什么类型的电机?

网友:
关键是启动时间多少,决定启动扭矩.到达了额定转速之后,扭矩就小很多了,兄台

网友(点评):
启动时间算5s吧,我没敢选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出来是挺大的 这还是没考虑电机本身的转动惯量的情况下,你打算选用什么类型的电机?

用变频电机,我算100多KW,现场的是15KW(条件差不多,只是不知道加速时间)

网友:
根据楼主给的参数,转速n=3000r/min  加速时间t=5s  可得角加速度a=10r/s2    半径R=0.225m   质量M=250kg
则有:转动惯量 J=1/2MR2=6.328kg*m2   转矩T=Ja=63.28N*M   P=Tn/9549=19.88KW

网友(点评):
角加速度单位不应该是rad/s2吗?还有圆柱形转动惯量不能简化成1/2mr2吧

网友:
我算了一下大概是10.735KW啊

网友(点评):
求计算过程啊

网友:
J=1/2*m*(r)²=6.328;
β=2πn/60/t=62.8;
T=Jβ=397.398;
P=Tn/9549=124.85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