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画这种带人字齿的轮胎?

楼主(2015-03-13):
如图,怎么画这种带人字齿的轮胎,小弟初学solidworks,完全没思路,还望大神指点

网友A:
最近也弄了一下这个轮胎的外观,可以按下列步骤了(用的是UG,三维软件思路相通)
1.回转一个胎胚,外表面中间高两边低,用合适的圆弧
2.内部抽壳,
3.垂直轮胎的平面化胎纹,投影到表面后拉伸,拉伸完之后阵列一圈即可

网友:
这个很简单,使用“包裹”功能,以前我画过

网友B:
将草图画在圆弧上方,按包裹即可

网友:
先投影,在剪切也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弄了一下这个轮胎的外观,可以按下列步骤了(用的是UG,三维软件思路相通)
1.回转一个胎胚,外表面 ...

谢谢,有思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草图画在圆弧上方,按包裹即可

谢谢 ,这个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