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取样抗拉强度与试棒差距有多少?

楼主(2015-03-13):
材料:QT600-3
零件最大直径:50mm,轴类
本体取样抗拉强度只有500-520左右,是否属于正常现象?
标准上面有提到本体取样抗拉强度会低于单铸试棒,但是没有给出低多少的区间范围,如果企业自行来确定,应该如何给出界限,又能使用,有能把风险降到最低,在可控范围内,至少不会超出改变材料的情况。
请大侠门多多讨论,各抒己见!

网友:
关于取样的问题,请参考标准,里面很详细。

网友:
GB/T 228-2002 金属材料 室温拉伸试验方法

网友:
如果抗拉测试过程标准,则铸件应该属于不良吧,国内很多铸造厂铸件材质牌号很难达到标准要求,国内铸件价格一般都压的很低,铸造厂竞争激烈,为了降低成本,许多存在偷工减料的情况;国内设备精度稳定性及持久性较差与这也有一定关系
我公司是做设备的,现在机床床身铸件一般要求HT300,但实际铸件抗拉强度能做到260-280的都已经算不错了。我公司现在要求供应商铸件抗拉强度按大、小件来区分,小件误差正负15大件正负30;供参考
直径50的轴类零件本体和取样规格相差不多,QT600-3国标要求抗拉强度不能低于600MPa,按取样测试结果,该球铁牌号最多是QT550;
针对这种情况,可以要求供应商提供材质及抗拉强度的检验报告,自己再抽查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些很在理,从技术角度来看就应该严格执行标准,下一步就看领导从公司利益出发如何定下调子了!

网友(2015-06-03):
一切皆因领导弄虚作假。

网友:
差别大了,有的样件是不可以本体取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