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产品水蒸汽加热后起白斑

楼主(2015-03-13):
我们有个镀锌件在部分淹没下水中(95℃)检测,检测完后表面起白斑,请教下是什么问题,有什么解决对策?

谢谢。

网友:
这是正常现象,如果你说316出现这现象,那估计是买到假的了。
对于镀锌,通常镀锌后要加钝化工艺
钝化液按照含铬量,可以分为无铬,三价铬和六价铬。其中六价铬被欧盟的RoHs列为不环保物质,所以最近国内也禁止了。不过从效果上讲,越不环保的钝化液,耐腐蚀效果越好,这个规律,50年来都没有改进。
如果追求更好的耐腐蚀效果,可以在钝化后加封闭。封闭之后的耐腐蚀性能还可成倍增加。
我之前经历过6小时盐雾试验就仅为3级的,严格规范镀锌工艺,钝化工艺,再加封闭以后,轻松过了24小时的盐雾试验10级,这是何等大的差距!

网友:
你没有说多少时间?

水煮测试一半要求全浸没的,一半漏在外面,因为氧化主要就是氧气和水,会导致在水面部分腐蚀加剧

如果可以的话,建议采用锌镍合金电镀,然后钝化,应该可以通过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