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一个气缸或者电机,使整套机构同时向XYZ运动

楼主(2015-03-13):
有没有用一个气缸或者电机使整套机构同时向XYZ运动的?

图片上是之前的方案,没通过 。客户需要用一套机构实现自动从绕线机里面把定子(压缩机里面用的定子)取出来 , 时间3S内

网友:
是说插补还是联动?如果光是取出,行程不是很大的话3S能取到安全位置,或下料位置的

网友:
等待高人出现,顺便学习下

网友:
好像有一种四连杆机构可以走“D”字形,你走那个半圆部分的运动看看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用一个马达或气缸往复运动。

网友:
利用伺服做比例同動來做的話應該可以達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