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齿轮和轴通过花键连接,轴向怎么固定呢?

楼主(2015-03-13):
请教大家问题:如果齿轮和轴通过花键连接,那么轴向怎么固定呢?请问视频的19s处,被卸掉的是卡簧吗?

网友A:
外卡,专业术语:轴用轴端挡圈。

网友:
有些用卡簧,有些用开口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卡,专业术语:轴用轴端挡圈。

看着像外卡簧,但是卸外卡簧的钳子造型和一般的不一样啊?所有才有疑问
还有只用一个外卡簧卡齿轮(视频中齿轮和轴的花键连接明显不是过盈配合)这样可靠吗?

网友:
应该是外卡簧

网友:
请问,视频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