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齿轮柔性机械臂

楼主(2015-03-13):
本人想设计个球齿轮柔性机械臂,看过一个视频,他用的是万向十字联轴,中间传动部分与保持架一起转动,这样就会另加一个驱动控制末端,有什么连接可以将两部分分开,更好的保证精度要求。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分开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开是什么意思?

目的是保持架与球齿轮有一个旋转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分

这个齿轮只有两个自由度,我的这个有三个自由度,可以绕轴线旋转,所以可以是球齿轮与保持架之间有个转动副。意思就是说内部转动外部不转动!在一个他的这种连接方式很复杂!

网友:
坐等大神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