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数控系统, Z轴走1MM,实际用表测量为0.8MM,X轴也一样

楼主(2015-03-13):
FANUC 0TD系统 数控车床, Z轴走1MM,实际用表测量为0.8MM,X轴也一样。

请高手指教怎么回事,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20丝,估计要拆了

网友:
没用比例缩放把

网友:
电机和丝杆之间的间隙不符合标准

网友:
如果是单一的轴,最先考虑的就硬度是电机于丝杆的链接部分的间隙,像你这样的2轴或者多轴都是一样的情况,可以先放大比例测试下,如果比例一直是1:0.8的增长,可以考虑是不是电子齿轮的比例问题。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 不能轻易下结论 最好把你没一步操作都说清楚

网友:
先测反向间隙,如果不大,是电子比例问题

网友(2015-04-20):
应该是齿轮比参数给修改了吧,不可能两轴那么巧合的!

网友:
不可能两轴那么巧

网友:
是什么机床 两个方向是一个电机吗   带载荷测的吗,反向间隙打表没……

网友:
从没遇见过,差了那么多的。机器坏了吧

网友(2015-07-08):
这个问题一直出现吗

网友:
解决了没

网友(2015-10-17):
修改电子齿轮比

网友(2016-02-01):
是否,機器絲桿的背系 產生的6 c3 F: y. J) O) C* F

网友:
参数调整X、Z轴倍频和分频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