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一个简单自动装置的设计(制造),价格好商量

楼主(2015-03-13):
各位大神:
      我单位因工作需要,需制作一个自动敲击装置,现将此项目外包,要求必须保证功能,价格好说。有意者在帖子下方留联系方式。
      如图所示,敲击装置需要对机床主轴上刀具的四个位置进行敲击,其中位置3、4以及位置1、2分别成90度夹角。要求控制装置能够调节敲击力度大小;对控制装置进行一次操作可以实现某个位置的一次敲击;可以对不同直径、长度的刀具进行敲击;必须是一个敲击头,该敲击头可以较准确地移动至4个敲击位置进行敲击;支撑装置要稳固,不可因敲击力而发生偏移;整个装置应可以方便的在大型龙门铣上应用。
      表达不甚清楚,欢迎问询。

网友A:
需要的敲击力度???

网友B:
冲击负荷多大呀?是否要得到刀杆或拉爪的冲击韧度值?

网友C:
貌似用多轴机械手才可以完成你的要求!!!

网友D:
因为找人校正主轴太贵?

网友:
你好,QQ:280266298  可以详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的敲击力度???

力度很小,大概20~100N

网友(点评):
公司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找人校正主轴太贵?

否,一个实验装置,敲击是为了测定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用多轴机械手才可以完成你的要求!!!

不论什么方案,只要可以实现功能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击负荷多大呀?是否要得到刀杆或拉爪的冲击韧度值?

敲击力度很小,大概20~100N,不需考虑韧度

网友(点评):
那就很简单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力度很小,大概20~100N

武汉

网友:
是否是个测试设备

网友:
F:\Users\yanfa4\Desktop

网友(点评):
一个C轴和一个Z轴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没有空间吧,和主机器那边干涉啊

网友(点评):
思路开阔就不会干涉!

网友:
楼主,我对你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QQ:360030524,Tel:13568970263,E-Mail:360030524@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还可以,不过结构似乎有冗余,略显笨重;是否有意向接项目?

网友:
你这个方案的目的是什么?,大型龙门铣一般铣头是立铣和侧铣,敲击测定数据,是为了检测铣刀的刚度还是其他?如果是龙门铣在工作中需要敲击,你的这个支撑点应该在主轴同一方向上,从铣头方向伸出来,液压的,可以沟通QQ916343758

网友:
问一下这个项目的经费有多少?

网友B:
这应该是华科大的博士课题:测定机床刀杆在冲击载荷下的应变值和频率。

网友F:
测定主轴刚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定主轴刚性的?

额,不是。不过我们这边倒是有人做主轴刚性这一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华科大的博士课题:测定机床刀杆在冲击载荷下的应变值和频率。

大神可有兴趣接项目?

网友(点评):
与机床联系的我都有兴趣,就是要沟通好。这不,给一同学做静压主轴,先前做完了1000rmp,等动起来了要4000,没办法,改传动比,改孔轴配合间隙,改系统流量,增加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