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这个产品漏攻牙,进行防错措施。

楼主(2015-11-30):
请高手出出招,如何对这款外壳内孔,漏攻牙,采取防错措施,或者制作一个简易的方案,让员工可快速操作,发现漏攻牙件。
我司生产一种电机外壳,最近经常接到客诉投诉,外壳漏攻牙,我司的外壳为拉伸件,出货时,包装工,对外壳外观以及内孔螺纹孔进行全检(只检查是否攻牙),但是,还是有漏攻牙件,,数量到是不多,几万件里存在2件,流至客户处,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客户处要求零缺陷,如果要是发现一件,需要对所有已装配完成的电机进行重新全检,需要我司全部承担损失。
未攻牙产品
已攻牙产品
请教高手,工序中,漏攻牙是如何产生,应该如何对漏攻牙的产品,进行防错措施,或制作简易的检具,可以方面的全检有无漏攻牙

网友:
大批量生产的话还是做自动化专机吧,这样就不会漏了。多轴钻床。

网友:
加强生产现场管理

网友:
不知道是自动加工还是人工加工?自动就相对好点,但是丝锥易断,人工加工就是会出现漏加工!

网友:
      你的螺纹漏攻,是整个零件4个孔都没攻丝(看图片是此种情况)。还是整个零件上只有1个孔或2,3个孔没攻丝。
对于检查是否全部攻丝,那只有用螺钉拧一遍才可以判断,用肉眼看是否攻丝,还是会疏忽的吧。这样的检查工作量就太大了,除非设计自动化的检测机器了。
      对于前者整个零件没攻丝,那有可能是未加工件和已加工混放,虽然理论上是通过一定的方法可以避免(什么规定啊,操作流程啊),但是只要是人在做,那难免还会发生(操作人员长期做同一工作、同一零件,难免会产生疲劳)。对于这样的情况,在考虑下量有多少,那采用自动化生产流水线加工,只要坯料拉伸后开始的流程。机械进料,机械钻孔、攻丝,完成品机械码放。这样你只要拿出料口的零件,检测、装箱。不会在进料口的零件拿到出料口(考虑这样的生产线有一定长度,比以前的加工单元长),在突然一哆嗦把未加工零件放进了完成品里。
     对于后者,可能是在人工攻丝过程中,有1~3个螺孔漏攻,那建议采用钻攻中心加工一次装夹,钻孔,攻丝。

网友:
机床加断刀检测;

网友:
全靠终检控制很难起到防措错的作用,要知道你的加工工艺是怎么样的,从制造过程中考虑!

网友:
考虑一下在拉伸模具内加上攻丝装置

网友(点评):
这个方案操作性如何?如何实现?

网友:
引入zero defect体系试试

网友:
工艺上考虑吧,把钻头做成一出四的,有卖的,只要攻牙,就一定是四个了,你这还这么大批量,定制一个专用钻头组件应该可以批准吧

网友:
再怎么靠人工和设备区检测都是得不偿失,而且也难以保证万无一失

网友:
增加一道工序,四个中的一个螺孔中带一个螺丝钉

网友:
不知道楼主使用的是挤压丝锥还是切屑丝锥。如果是挤压丝锥的话就非常容易在已发客户的产品中找出未攻牙孔。楼主的4个孔位置度是一样的,自己做个塞规检具,检具上有4个圆柱对应4个孔,圆柱的直径比要攻牙的底孔小,然后让员工用检具在产品上试,能通过就是没攻牙的。这样只能针对4个孔全部没攻,检查单个孔的话就用单只塞规一个个塞。

网友:
自动化加工最好,
机器视觉检查次之,
肉眼检查+人工记录可能最易行,但要有良好管理。肉眼检查容易累。可以一人检查一人记录,过一个时间段两人交换。

网友:
类似于漏攻牙防误检测我们做过,有兴趣加我QQ373691375,我提供实际成果照片

网友(点评):
个人对这个检测很有兴趣,大侠能否介绍一下。

网友:
人工流水检查,只要2人以上

网友:
采用多孔钻+钻攻一体刀,效率高,出错少,而且这样漏攻牙就=漏打孔,检验就方便了。

网友:
支持2楼的观点,量之么大做个专机没有问题。

网友:
多配几个检验。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们工厂也经常出现,漏攻丝,后期处理措施,第一方面先采用钻攻中心,第二个在加工车间以及装配包装车间加强质检和工人自检工作,进行奖惩,后期要好多了,完全0杜绝至少我们还没做到。

网友:
防止漏加工的话,可以考虑上加工中心,制作专用夹具,一次装夹完成多个工件的钻孔攻丝两序。
从图片看,用的因该是冲裁拉伸冲孔后攻丝,要是想提高攻丝部位强度的话,可以考虑热熔钻,但是使用热熔钻的话钻孔和攻丝工序加工效率会降低一些。至于前面小花提到的自动加工丝锥断刀问题,可以考虑用扭力刀柄解决。

网友:
看图片应该是挤压丝锥~而且漏功是4个都没攻,楼主这件产品是镀锌后在攻丝吗?
可以学习日企汽车行业对于焊接的检查方式,攻丝后增加检查手段要求涂色标记(反面标记,在攻过丝的螺孔用“荧光笔”(带反光更好)画一下),进行过程控制。
如果是结果控制,那就要做检测设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们工厂也经常出现,漏攻丝,后期处理措施,第一方面先采用钻攻中心,第二个在加工车间以及装配包 ...

我们现在也是用转子,主要是我司自己不负责安装,我们只生产外壳的。客户那里只要发现一个,问题就很严重,因为四个螺纹孔要到客户的客户那里才装配的。

网友:
加强管理,入库时全检